DELL VOSTRO 2421花屏

楼主(2017-08-14):
来了一台DELL VOSTRO 2421 重装系统到最后一步时花屏 然后再一次重装 这次我就没打显卡驱动 进系统正常 然后用360驱动大师打驱动 打完后可以进系统 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进系统花屏 进不了系统的情况 !这个会是显卡本身坏掉吗

网友:
每次都是刚装好系统的时候没有问题 用着用着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机器本身就有问题  看看显卡有没有虚焊

网友B:
是的 像这样的情况  打上官网驱动还不的话 就是显卡本身了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显卡问题 换了就OK 之前也有遇到过 见供参考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测下温度看看,先软后硬,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D:
一般 显卡  现存  屏  先从简单的一个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像这样的情况  打上官网驱动还不的话 就是显卡本身了

我就是想上官网试一下打驱动 看是不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器本身就有问题  看看显卡有没有虚焊

他这个机子本来就是屏破了 换屏后我也没动系统 然后客户拿回来说是花屏 我听他这样说以为是屏质量问题 但是他拿回来看才知道不是屏问题 屏是新换上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 显卡  现存  屏  先从简单的一个一个试试吧

现在就差在官网打驱动上去试一下了 如果还不行就肯定是显卡坏掉了 因为他这机子本来就是屏破了 拿过来修的 屏 屏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显卡问题 换了就OK 之前也有遇到过 见供参考 希望能帮助到你

好的 谢了  我觉得也是显卡本身问题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用一会儿花屏  那时候  显卡温度就高了 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部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吗  之ujie休闲卡把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差在官网打驱动上去试一下了 如果还不行就肯定是显卡坏掉了 因为他这机子本来就是屏破了 拿过来修 ...

现在的客户就是很坑的,会说我拿过来换屏 你给我弄成其他问题了啥的 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