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0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14):
接机,开机不显, E40显卡的通病,拆机测试,加热显卡芯片后亮机,遂取芯片,除黑胶,重植芯片,再焊上去,过程无甚新意,不再敷述。取的时候很好,没掉电,除板上黑胶时掉了一个点,飞线,上绿油,加固。以为这样就完了?
    大家想多了,***,根本就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做好还是不亮机 ,蒙圈了,外接一看,显了,但有乱码,老板一看,说,显存还有问题,挨个换一遍。晕倒。还好,换第二个时测试亮机了。装机测试 真的好了……

送上刚做芯片时拍的照片,聊作配图吧。    绿油固化中

掉点的地方

掉点的地方
掉点的地方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能收多少钱。

网友B:
显卡,显存坏最小可 以收350元吧

网友C:
老师傅都是轻车熟路的,小小白们都是任重道远!

网友D:
你这做到第二个就好了,有时做到最后一个才好,真的要哭死、

网友E:
是不是取显卡的时候搞坏了的哟!

网友F:
显存应该就是做显卡的时候搞坏的

网友G:
这个玩意还在修?我都推了,显卡坏,换散热片,现存还容易爆,换的散热片和显卡都不耐用,返修率很高,我都是让客户报废了换新机,

网友:
现在维修咋们还是太依赖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能收多少钱。

给同行修的,能收多少钱,一点手工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显存坏最小可 以收350元吧

你想多了,给同行修的。一半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傅都是轻车熟路的,小小白们都是任重道远!

尴尬,昨天还是新手呢……修得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做到第二个就好了,有时做到最后一个才好,真的要哭死、

还行,           运气    不算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取显卡的时候搞坏了的哟!

不是,当时保护得很好的,上下都包了6层锡箔纸。做完成也看过,没有爆珠,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应该就是做显卡的时候搞坏的

测试时,加热显卡亮机时,可能就是加热到显存了。当时没想到,加热是没有做隔热处理。加热就是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玩意还在修?我都推了,显卡坏,换散热片,现存还容易爆,换的散热片和显卡都不耐用,返修率很高,我都 ...

修的多,换板,客户大都不愿意,毕竟价格相差太多了。换板也贵。

网友:
我碰到这种机器头就大,黑胶,掉点一个个来,搞不好显存再补个刀··················醉························

网友:
这样太过与复杂啊大工程啊,,,

网友:
现在维修咋们还是太依赖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