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0B300N 灰屏

楼主(2017-08-14):
三星S20B300N 屏:LTM200KT08灰屏从显示器上面斜着看隐约有显示,从论坛下载ROM刷完之后故障依旧,怀疑屏故障,随手摸了一遍逻辑板上的芯片不小心被烫了下,发现C35出现短路 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A:
点灯的电容短了,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灯的电容短了,手到擒来,

楼主描述是逻辑板,不过按他说的现象,应该是点灯的电容。

网友:
这都是电源上的电容很易坏,我以前遇到没有鼓泡的电容。也是坏的。

网友:
没有照片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就是刷程序先,楼主你的哪个是什么供电来的

网友:
上次我遇到也是暗屏,拆开一看背光接口被人搞坏了,换了条排线

网友:
运气好 基本是屏坏的多哦

网友:
有图就好了,楼主说的隐约有显示,我认为不是暗屏的那种正常显示,

网友:
能有个图片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你不是新手,已经是老手了,呵呵呵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就干这种活舒服。

网友:
碰到三星我都是先刷程序,下次碰到这情况就注意了

网友(2018-06-11):
逻辑板上的C35电容电路,我也遇到过1台

网友:
这一下没白烫,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