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加热南桥才亮机 不然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7-08-14):
n5110 加热南桥才亮机 不然掉电 求思路

图片中两个电容 我换了 现在在测试。 看看怎么样吧

到现在一直正常了。。暂时算解决吧。

网友A:
那现在正常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懒得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正常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懒得去研究了

关键是等凉了。还得在加热才可以亮。。

网友B:
桥脱焊或焊点有问题 重植试试 要不然环桥

网友:
都找到问题点了,还求助什么?没BGA?

网友:
看下桥周围的原件,也可以先换桥,

网友C:
拿BGA加焊一下不就得了吗,问题就是你的桥出问题了虚焊了,你用力压也可能可以开机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脱焊或焊点有问题 重植试试 要不然环桥

桥已经加焊了,还是原故障。 我先换一个桥测试下 。完事回复大家。我感觉换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先换个试试。

网友:
周围原件看看呗 没问题的话直接上bga啊

网友:
这问题好解决吧,实在不行就换桥啊

网友:
之前修过南桥后面电容漏电的 ,仔细找找

网友:
遇到过 RTCRST 这种电压不对的,加热一下有时又可以

网友:
南桥拆下来检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E:
遇到过 RTCRST 这种电压不对的  还有SRTC   查一下  Dell的好多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上BGA重新置球吧,加焊好了也用不长。

网友:
那上焊台加焊呗。先加焊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 RTCRST 这种电压不对的  还有SRTC   查一下  Dell的好多

  我第一也想到的是rtc 电路 测量了。3v左右电压

网友:
来看一下    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桥芯片及其周边原机虚焊不良的可能比较大吧

网友:
楼主 现在又好了 吗?能用的住吗?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先换桥,加热桥能亮机,应是BGA周边元件或BGA本身不良

网友:
拆下重值啊,还不行就换啊,加热可以,明显问题在桥这里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吧 换换换!!!!!!!!!!!

网友:
32.768换了试试。。。。。。。。。

网友:
要不要 换个桥啊

网友:
N5110的显卡供电铁管看看有问题没有 ,这个下面很多烧黑了,会引起不亮不稳定哦

网友:
会不会是周围电子元件造成的

网友:
桥供电的滤波电容 还有 晶振 都会影响

网友:
加热桥就可以,那首先都是搞桥了,换或者重植吧

网友:
会不会晶振或者排阻有问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桥问题了吧 加热就能用 那就拿到bga上 烤一下

网友:
我感觉我不是加焊能解决的问题的 要么换要么重置啊

网友:
COMS电池 有点吗?晶振没问题吧 都量了吗?

网友:
把南桥换一个试一下,看看还可以了,

网友:
不能一开始就写BIOS 或者要备份一下BIOS

网友:
直接换了就好了 你试试看 不要谢我

网友:
做一下BGA了。看一下是不是空了。

网友:
会是PCB 问题吗?换个桥试试看呢?

网友:
你这问题我怀疑是南桥旁的铁壳MOS管,没注意到么?铁壳MOS离南桥那么近,加热南桥的时候铁壳也有受热;
铁壳引起的上电不显,掉电很多!

网友:
我感觉换南桥和焊接下南桥不管用。应该是电阻电容导致大吧

网友:
热胀冷缩的原理啊,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加焊能亮说明就是PCH的问题,不想返修的话,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BGA加焊一下不就得了吗,问题就是你的桥出问题了虚焊了,你用力压也可能可以开机哦

他这个直接换桥。不好在查周围。BGA焊接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BGA加焊一下不就得了吗,问题就是你的桥出问题了虚焊了,你用力压也可能可以开机哦

无铅的桥 你用手压给我看一下呢 开什么玩笑

网友:
若是桥本身问题 换 若是外围电路问题就查下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多种多样。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引起的。

网友:
建议加焊南桥换直接换掉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BGA    高大上的一台机器  啊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已经加焊了,还是原故障。 我先换一个桥测试下 。完事回复大家。我感觉换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先换个试 ...

不行就查下周边原件是不是有不稳定的

网友:
换南桥就好,这个机器南桥就爱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RTC电路上的电容出问题了,不知是不是

网友:
先换个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