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40 不定时闪屏 花屏

楼主(2017-08-14):
有通病吗 有些换屏解决 有些换屏线解决 都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闪屏

网友:
显卡“虚”要多些,加焊显卡也许能好。

网友:
屏坏啦 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闪屏和花屏感觉都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还有就是看屏线供电稳不稳,不过一般屏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显卡 屏幕本身 排除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这个显卡经常坏

网友:
显卡的小电压不稳定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定时的不好搞,这也没有通病............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通病 具体查下花屏的具体问题吧

网友(2019-03-02):
撒点粉 看看哪里变颜色...估计是显卡附近

网友:
换桥 sr17e 通病

网友:
拨插屏线就好的也有遇见过

网友:
花屏 的时候是什么 样子 拍个照片 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