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700-14ISK 原机备份

楼主(2017-08-14):
今天修到的YOGA700 。现象不开机,电源接口很像USB那种, 检测是一个电容短路,更换正常, 备份了个BIOS, 有需要的下载吧

网友:
BIOS 再右面风扇的左面第一个, 右面还有个,焊的时候别焊错了, UC3

网友:
刚才看BIOS没传上, 再发次,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啊。。。。。。

联想\YOGA 700  就是可以折叠的那种, 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