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大短路

楼主(2017-08-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 E431 插上电大短路,心想钱来的太容易了。支走客户,用传授的烧鸡大发,发现显卡供电上的一个电容短路,心喜,找个一样大小的电容换上,谁知道竟然花屏。。。这是什么意思上图 大家帮我分析下。。。。
显卡
联想

网友:
这种花屏还真没看到过。。。。。。。。。。。。。。。。

网友:
那怎么修好的??/显卡问题吗?还是滤波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这花的样子不像显卡的个性。

网友:
换个屏 试试 不行的话 点荣 再换个

网友:
感觉像屏的问题。先外接看看。外接正常的话换个屏试试。。

网友:
应该属于屏或者屏先的样子 动屏线试试 排除这两个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在换个电容 不行就换屏

网友:
第一眼看 好像屏问题 查下吧

网友: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是不是楼主在拆机的时候不注意吧屏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