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02c小修

楼主(2017-08-14):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   型号是x502c  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   机器摔过  拆开查发现ec工作条件满足       但是按开关没反应   突然想起客户说机器甩锅   才想起  仔细去看主板  发现南桥的晶体都破了  直接上bga把桥拿下   发现掉点  补上之后   为了保险换了个新桥  测试ok  这里想问下  桥晶体破了一点会影响机器吗

网友:
会的哈,具体啥子原因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有个角缺了一点,那芯片就坏了、

网友:
不过我遇到的好像有些不会坏,因为我在料板上拆的桥有些就磕磕碰碰少了一点也没事。一样能用

网友:
遇到缺角的没问题 要是裂了 肯定不行了。。。。。。。

网友A:
晶体坏了,震荡频率变了。时钟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坏了,震荡频率变了。时钟不对了。

那个东西不是扇热的吗   原来还是适中4啊

网友B:
肯定掉点哦,掉了多少点阿 一般掉多了就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掉点哦,掉了多少点阿 一般掉多了就不高了,

掉了一个点   嘿嘿 运气好

网友:
桥晶体破了一点会影响机器的 当然也看主板的上电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