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要激活电池才充电

楼主(2017-08-14):
昨天来了个手机说不充电,让我换尾插,拆开测尾插通断良好,电池电压3v,主板焊了两根线接可调电源,几分钟后改插手机充电器,正常充电。客户今天又来了,说还是不充电,拆开,电池又只剩3v。什么情况,就算是小孩子贪玩顾不上提醒,缺电了手机也会关机自动保护的啊,什么道理。

网友:
插充电,看主板的电池座有多少的电压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测下主板漏电了吧,把电池耗完了

网友:
按楼上说的夹可调电源看下会不会漏电

网友:
看过没漏电,是个屁小孩玩游戏,玩到不开机

网友:
1.换电池
2.看主板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掉了?

网友:
主板轻微漏电吧,一般到3.5左右就会自动关机了,怎么可能把电玩到3v,一晚上电池到3v一定是漏电了

网友:
扣掉电池不插,主板接可调电源看一下会不会漏电

网友:
估计是接电漏电吧,慢慢的就把电池弄馈电了需要激活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