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大短路

楼主(2017-08-14):
型号   ThinkPad E440
故障  插电大短路
其他   无进水 未摔
由于笔记本已修好拿走了,维修期间又忘记拍图,所以文字描述。
1,插电 大电流,明显大短路。
2,拆机,裸板,插电,依旧大短路。由此判断,短路点在主板上。
3,根据经验,大短路原因一般是公共点短路引起,例如,公共点无极性电容,各单元电路上管,等。修得最多的就是电容了,所以先观察电容。
4,主板公共点电容很多,不过容易坏的地方大多在隔离保护电路,显卡电路,cpu电路,3V5V电路这几个地方。每个人的维修方法各不同,我看过同行有用烧机大法的,抹松香水的,用示波器的,我 其实也用过,各有各招。这个主板我用放大镜观察法。肉眼一般看不出来。所以我用的是自制的带灯强光放大镜,贴片电容体积小,表面面积也小,在上面观察不同之处着实不易,而且大多电容相互之间距离比较近,这就用得到强光放大镜了,在强光下,从电容侧面观察,坏电容有的击穿明显,不用放大镜也看得到,不过大多坏的电容很不好看出来,需要很仔细的看,和好电容的区别也就一点点变化。好电容表面颜色基本一样,坏的电容一般是在侧面一边,有的是有很细小的裂纹,或者略微发白色。
5.看到一个电容有点异常,虽然不很确定,取下来用万用表一测,000,再测主板公共点450左右的对地阻值。有的同行说公共点电容多去掉一个也不碍事,不过我还是喜欢拆个电容装上去。
6,插电,0.01待机电流,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显示正常,全部装好机器,烤机半小时没有问题。
7,到此为止,问题解决,好多同行说大短路就是送钱,我同意,分享给新手些我的看法,让钱来的更容易些。

说起来,我也是新手,维修这行,修的时间越久,越觉得还有好多问题,技术,经验,需要学习。不足之处还请同仁们指出!

网友:
万一不明显呢,看得出来也太费时间了,还不如直接烧、、、、简单,快、、

网友:
烧机大法的,抹松香水的,放大镜观察法 ====这几个都理解,唯独不知道用示波器怎么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大短居然能写出这么多。。。。

网友:
维修判定方法写的很具体         鼓励发帖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