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显卡驱动叹号问题

楼主(2017-08-14):
独显和集显驱动同时存在就会出现蓝屏,代码116。禁用任意一个驱动就能进系统,但启用的驱动有叹号。为这个问题做过系统,装过官网驱动,换过显卡、换过CPU现象都一样,现在想刷刷BIOS看,但除了原机芯片都不亮,有的还有报警,换过芯片刷也换过BIOS刷。原机的提取出来换芯片刷,也不亮。芯片厂家是MXIC(旺宏电子)的,难道用别的厂家的芯片都刷不亮???捉急啊!来大手子指点迷津。。

网友A:
换显卡就好了   116显卡没毛病   显卡驱动装不上跟BIOS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大多都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的条件都满足 就换显卡

网友B:
这个机器的bios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C:
估计显卡的问题吧,这款机器的显卡也是重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bios没有那么复杂的

有。我试了 不找同厂家的芯片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就好了   116显卡没毛病   显卡驱动装不上跟BIOS也有关系

我已放弃,心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显卡的问题吧,这款机器的显卡也是重灾区

换过,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