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信酒店无线wifi改造完毕

楼主(2017-08-14):
东莞凯信酒店

1-8层,1-2楼沐足,3-4楼KTV,6-8客房。总共45个点。全用的是双频AP-ET953,没用单频。

网友:
简单明了  要是有些具体设置 安装之类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装修好的布线很麻烦。我手上有一个会所的覆盖,能不能发一份详细型号参数的配置表。谢谢。1124710749@qq.com

网友:
没有  用 AC  吗  ?

网友:
很厉害希望多学习一下啊,没搞过这种大型WIFI网络覆盖

网友:
没搞这么大的工程  很想学习  不过进来就看了几张图片  希望楼主能发些详细的工程和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我觉得这样更好 更利于我们这方面知识欠缺的人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
最好核心交换机用华为思科H3c等这些可以对自身每个端口进行配置不同网段的机器,普通的容纳不了多少人。

网友:
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这个工程可不小啊,报了多少工程款啊

网友:
建议  给个  实战  图片 看看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可能对于不懂的人来说,还是看不明的。做过工程的人看到最后的连接图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做了,可以看到每层所用的设备,还有机房用的设备,设备连接都是用网线,AP安装位置就根据AP的性能来判断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现在 也就安防的利润还能将就了 。

网友:
楼主牛X  这么复杂的还没做过 可惜没发过程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让我们开眼了,就是没明白怎么搞

网友:
我现在接了一个工程有14个WIFI  1200多平方,以前没做过,学习下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死角上不了的?9个一层

网友:
POE的 AP稳定吗?还有想请教一个问题想火车站,汽车站,医院无线,为什么只能微信用,网页都打不开,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帖子,能不能具体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