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0 用电池不开机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14):
早上接到一台同行的X200  笔记本,说是用电池不开机,插适配器可以,进系统提示电源接通不充电,拔掉适配器立刻掉电.

自己测试了下确实如此,拆机发现没有明显烧伤痕迹,

裸板插上电池测量,接口1脚2脚  BAT_VCC有11V正常,  公共点没电,

看图过保险到一个芯片U4,测得除了S级其它脚位都没电,应该就是这里问题了,断电测阻值,只有30+ 明显不正常

直接更换一个U4   装上去,测阻值没问题,通电测量公共点已经有电了.   装上测试正常开机

网友:
只要思路清晰,啥子都好整、、、、、、、、、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一来就知道该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一来就知道该搞什么

哎 低调  低调  都是一些 小问题而已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明了    修起来就是快捷

网友B:
是不是D极和S极已经短路了,这两脚之间的阻值只有30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 隔离后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极和S极已经短路了,这两脚之间的阻值只有30多了?

应该是的把  没有完全短路, 所以阻值很低,如果通了估计就大短路了

网友:
果然老司机 厉害  思路清晰 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
大神秒机器都是这么快我们这种小白得修好久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管子 有问题

网友C:
运气好啊 遇到捡钱的机子 真是开心啊  楼主

网友:
这是检钱的。。。。。。。。。。。。。

网友D:
这机器保护 电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保护 电路很好。。。。。。

是的 其他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估计开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啊 遇到捡钱的机子 真是开心啊  楼主

是啊 运气好   没什么难度

网友:
原来是烧了的吗这么黑。。。

网友:
这种机子楼主能收多少钱

网友:
一直感觉X系列T系列都很难修的,但看楼主这个似乎也不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