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V3

楼主(2017-08-14):
品牌:技嘉主板
主板型号:GA-B85M-DV3

故障现象:不触发

测量开关针有3.35伏正常

再测量I/O IT8620E的101脚有3.35-0-3.35 ,高-低-高的跳变。

然后再测量IT8620E的104脚也有3.35-0-3.35的的跳变跑。
都正常那就只有这个105脚没有5V的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那就跑线吧,没有办法了。

最终找到了图的那个位置是断线的,补好线后开机一切正常.

好了,维修结束,上个亮机的图片.

到此维修不触发的故障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直接飞绿线到IO行了。。。

网友:
是的,这样一来是美观一点,直接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修板很有耐心啊直接飞线省事。。。

网友:
这个脚没有5V电压 一般是上拉电阻或断线了。

网友:
PSON断线了吧  常见的故障

网友:
謝謝並分享信息。 好好保持 喜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