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尼康D7100发光板抬起,不能回位

楼主(2017-08-14):
一台尼康D7100,反光板抬起,不能落下。这机器修的少,也不知是主板还是反光板驱动组件问题,但从经验考虑,还是先检查反光板驱动组件。

网友:
就是镊子指的锡点导致相机故障,清除安装完,机器正常。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以后虚心学习

网友:
照相机好少了吧

网友:
拆装是个麻烦事

网友:
这个论坛修相机的少啊,要是有个单反相机维修板块就好啊  迅维现在这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