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开机闪屏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屏问题附图

楼主(2017-08-14):
联想B325开机闪屏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屏问题,一开机就这样,AMD的CPU和显卡,买屏运费太贵不然直接买屏了,先问问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大一些了,可以先把那个通病APL5930供电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多半是频幕            三星或者LG的

网友:
屏问题了   差不多有90%以上的几率~~~~~~~

网友:
你也可以拿驱动板  点屏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拿个通用驱动板点点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屏的事情。

网友:
把屏换到其他机子上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这样现象应该凭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个通用驱动板点点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屏的事情。

唉,维修设备有限,不是什么都有啊,要是笔记本的话都有几个屏可以接上去试,唯独显示器这类的没有

网友:
9城是屏不好,5930不好 发像是进系统关机

网友:
先用风枪吹热一下显卡,看会不会好,, 如果还是一样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幕的背光灯管有问题!!!

网友:
看着就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B:
但是也怕是显卡问题,下午给客户报价680说不修了,不修算了也不想搞,买个屏带运费要450~480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也怕是显卡问题,下午给客户报价680说不修了,不修算了也不想搞,买个屏带运费要450~480左右了

680报的太高了  肯定不修

网友:
一看就是显示器屏有问题 直接换……………………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坏了。或者屏线。。。拆开来看看吧

网友: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屏幕问题大一些了

网友:
这种一体机,屏幕有问题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种现象都是屏有问题啊 ,,,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屏坏的可能比较大,肯定要有其它屏来测试一下才能判断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个看样子应是屏的问题最大,,显卡不是这样花法吧

网友:
按经验来说 9成是屏幕故障  可以拆下来点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维修设备有限,不是什么都有啊,要是笔记本的话都有几个屏可以接上去试,唯独显示器这类的没有

这就没办法了,有时候给出的一些条件并不能让你判断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网友:
屏坏的几率要高些,先换个屏试试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用看了,屏坏,百分之百,换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