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 直接“秒杀” !!

楼主(2017-08-14):
一台宏基显示器 客户拿来说亮一会儿就灭了,指示灯也不亮(很明显5V也没有)拆开显示器直奔电源,手摸电源管理烫手 直接换掉烤机一下午叫用户来取!!

网友A:
经验维修 啊  连表都没咋用上~~~~~~

网友:
经验维修 啊  连表都没咋用上~~~~~~.......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板子电源板上只能测到5V和3.3V吧,12V或者16V到芯片旁的电容再去高压包了吧。

网友:
一看帖子就知道你是个老司机了吧

网友:
这还真是秒杀啊。干脆利落。。。。

网友:
这种IC很少备  ,,现在都是用通用模块来修电源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维修 啊  连表都没咋用上~~~~~~

一般是有个流程的吧
着属于运气的

网友:
手摸电源管理烫手  。 没电死你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电源板里面的东西我一般不去摸,怕

网友:
老师机,这芯片都拿手去摸。就不怕电到。

网友:
厉害了 这种问题我会认为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还是修多了,经验修,正常,新人可以学习下。但还是小心点300V

网友:
电源板有时出现电压跳变,带不起负载,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楼主胆太的不行。  不怕被300V打到

网友:
LZ艺高人胆大,这电源板都敢摸。。。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就是这么自信。666

网友:
这个都敢直接摸,我真的佩服了!!!!!!!!!!!!!!!!!!

网友:
确实厉害·~表都不上 就准确的找到毛病,你在用经验说话

网友:
真是显示器维修高手,不用万用表就修好了,很少修显示器,过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老司机,是我真的不敢去冒险小心电死人

网友:
呃...直接换掉了啊....没试试修一下啊....

网友:
这个芯片含有300V开关管是最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