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 Z5WAW LA-B702P黑屏没待机

楼主(2017-08-14):
修台ACER E5-572 Z5WAW LA-B702P黑屏没有待机电,分析短路或断路.经多次插电,仔细时就可发现,插电瞬间,有一闪的电流,时间及短,从多年修电器的经验,判断主板里有短路,迅速拆机,电容测阻值,果然电容大部分0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烧鸡,手摸板子背后(怕烫)有发热部分,发现发热来源PL601旁边两个电容,取下两个电容,有一个短路了,拆后换上,再插电有待机了,装上屏试机正常.哈哈捡钱机子来的.

网友A:
这个本子相当奇怪,我手里3台,没进水,使用环境也不潮,但是主板全是出现电容电阻发霉的情况,3台全这样。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但你碰到联想vz系列短路就看运气了,那种变态乌龟壳有时候真的很烦人

网友:
小问题,要是烧鸡大法,不好用,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相当奇怪,我手里3台,没进水,使用环境也不潮,但是主板全是出现电容电阻发霉的情况,3台全这样。

有些受潮也会出现轻微腐蚀的

网友:
电容短路了用烧机大法很管用哈。。。。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发的帖子先收藏了

网友:
我现在修机都没怎么遇到过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 经验丰富思路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
隔保的部份电容吗?//?挺多机子都会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