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LE V2 不触发

楼主(2017-08-14):
  上电查开关针脚,2.8V,短路针脚不触发,参考别人贴子说POQ603 ,贴子上都说这个五脚芯片难找,那我就找找看,从一笔记本料板上找到了,其型号是S7-00,下面的一串数也像是型号,但那应不是哦,不然还真不好找.华硕P900 REV 1.2G料板上有几个相同的.拆一个装上,开关针脚3.3V,开机正常.

网友:
应该是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是不是通病来着。。。。没有休到过这个板子

网友:
直接短接I/O看看能开机不,在看一下桥

网友:
应该直接从io那边飞跟线也可以的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好像短接这个IC的某两个脚 可以了 不过一下忘记了!

网友:
这个IC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没研究一下吗   研究一下 以好再修到也方便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

网友:
这个芯片是给IO待机供电用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记下了,下次可能搞好哦。。谢谢

网友:
配上图子和分析过程就好了,要从着精华来。

网友:
就是通病。。。。。。。。。。。。。。。。。。。。。。。

网友:
拆掉 飞线也可以。以前也遇到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