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2 PRO USB问题和触摸屏线问题

楼主(2017-08-14):
如题。。。今天接了一个联想YOGA 2 PRO  USB问题和触摸屏线问题
USB是两个都用不了,查了一下条件是芯片问题,但是我在拆机的过程中把触摸的排线拔断了。。。端子线都掉了。。。来不及拍照
买个触摸线太贵了,有修到这个机器的同志,或者有这个触摸排线的同志来个照片吧 必有重赏

网友A:
昨天修了一台,忘记拍了,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了一台,忘记拍了,客户拿走了,,,,,,,,,,

我现在很伤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就算换触摸排线,也不知道怎么拆啊

网友:
接不回来那要么退机要么换线了。 退机估计客户不接受吧,如果本来只是USB不能用

网友:
机器原来是触摸可以用的,被我拔断了,之前客户肯定是自己拔了试了,拔不掉,

网友:
啊呀这个难办了     以后一定的注意啊

网友B:
这个机器的触摸控制是在屏幕上的,连接到主板就4条线,接地 供电 两条通讯,看看是哪条出问题,飞线能搞好。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帮不了你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触摸控制是在屏幕上的,连接到主板就4条线,接地 供电 两条通讯,看看是哪条出问题,飞线能搞好 ...

我查图纸看不出来啊,再说现在线都是乱的,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图纸看不出来啊,再说现在线都是乱的,好烦

图纸上的24pin 跟 25pin 是那两条通讯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这下坏了哦  要好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图纸看不出来啊,再说现在线都是乱的,好烦

网友:
金色壳没拆也看不出来啊,想哭

网友D: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灌水到是多啊,大哥,你下次灌水专业点啊

网友:
看看客户好不好忽悠喽     不然不好搞啊

网友:
看图纸啊,要是断了,就接一下,有的屏线接上也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考验你焊工的时候到了,如果线不多,不密的话,就慢慢的飞线吧,之前修了一个e420,铁壳管烧的,太厉害了,把铜皮烧掉了,,也是一根一根飞上去的

网友:
把屏幕拆出来 买条排线换上去了,这个屏幕不会很难拆

网友:
呀这个难办了     以后一定的注意啊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同行拆这个吧,这个咱不好拆,容易拆坏

网友:
楼主你还是买个新的装上啊。维修费折一折,就当不挣钱啊

网友:
特殊的排线看看有拆机的旧的线不

网友:
维修中如果拆坏了东西,那刻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楼主慢慢解决吧

网友:
屏线问题吧 楼主

网友:
拔断线的地方,飞线到主板就可以了,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前天修了两台,没有想过拍个照,哎》》》》》》》》》》》》》》》》》》

网友:
飞线看看能不能救你了   。这款好像有单线卖的

网友:
你这个就走远了

网友:
YOGA系列的本,拆机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个实物图才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