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DV4-3010TX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8-14):
接同行一台DV4  通电触发0.25  无CPU供电?
好吧我们拆机    发现是台二修机  动过的地方还不少CPU供电  显卡供电   EC   南桥也上过BGA   朋友你三把斧头用完了?

通电3,5v有了  测各电压发现确实是CPU和独显供电不出来    习惯性再测一遍发现+3valw 待机有电触发后没电了?估计后继短路

打开点位(这板子没找到图纸)找到转换管   还好就两个  PQ87 +3VALW--+3VSUS    PQ75+3VALW---+3VRUN   量+3VRUN短路
老办法烧鸡   烧了十几分钟居然没摸到烫手的地方

点位看看都去了哪些地方  点开满屏亮点  晕啊   细想刚刚几个大芯片都摸过了,估计是那个小电容出问题了

加大电压继续摸  终于发现敌情   C52   换掉不短了   上电接屏亮机  维修结束
这主板图纸没有,下了个10分的点位  打开看只有点位软件   坑啊    再找到一个饼哥发的链接  点开看饼哥给加了20分  这总是真的点位图了吧  下载TMD居然又是点位软件  心里把饼哥骂得呀   一个点位软件你加什么分啊???

点位给大家,看清板号图片   MV-MB-V2  是V2不是V1

网友A:
思路清楚,,不错高手了。。。。。。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发的帖子先收藏了

网友:
这种供电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耐心一点把所有供电排查一下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我以为是程序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还配图,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还好上家没有搞出故障来 否则修死了

网友:
给加分了思路挺好的  上家电路都不查的那种

网友:
点位图不懒,就是下载分高·······························

网友B:
刷了此BIOS一下就好了呀,真的感谢楼主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思路清晰,我都不会烧机的 学习了

网友:
上家也是够水的了,干那么多硬是没发现是后继短路

网友:
这个修起来有点难呀,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此BIOS一下就好了呀,真的感谢楼主呀

???兄弟有点过了

网友:
兄弟们,正确的点位   我是用下载分换来的     所以该加的加点

网友:
上家的三把斧子还是没有楼主的烧鸡大法厉害

网友:
就不喜欢修的就是二修了  很容易出现人为故障

网友:
3vrun 后继短路呀···呵呵··30分都没搞下点位··老司机牛逼··

网友:
太厉害了66666666666666,非常棒6666666666

网友:
写的很详细还有照片。。图文并茂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真幸运,我这二修机都快哭了。本来就一脚气,硬是给一修的给干截肢了。

网友:
下载的链接不对的 下次给出链接 给你核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楚,,不错高手了。。。。。。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  学习了 !!!!!!!!!!!!!!!!!!!!!!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没有 做故障。 也是运气好。。。  看到这机器  第一项换板

网友:
3v你最大加到多大烧鸡呢?
手感怎么样啊?

网友:
思路很清楚  值得我们学习   顶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测量到位,不是那种瞎换芯片的师傅。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不错了

网友:
点位坑人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继短路  表现成了没cpu和显卡供电    这个板子的显卡供电应该是在cpu电压之后的

网友:
刚好有一片这个板,,下个点位图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