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2G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4):
机子型号:V3-572G
板号A-B162P
故障为上电到0.45,首先从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了后故障一样,从官网提取了一个也是一样的故障。
上电测的复位已经出来了,测LPC总线阻值正常,测波形为循环死波
测EC的LPC 33时钟发现没有电压,CLK_PCI_LPC由CPU发出,经R390到达EC的12脚
R390到EC之间线路正常,检测到CPU之间的线路时发现腐蚀
清理后发现中间断线,补线后OK
顺便把官网提取的BIOS传上来,开机绝对快。

网友:
原来是断线了 啊  走弯路了  哈哈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楼主   怎样提取BIOS啊  不会啊  晕

网友:
不错嘛 思路如此清晰 修复了 示波器真给力

网友A:
楼主问下BIOS没有挂在EC下面,LPC也能判断跑码不跑码吗,加分了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个显微镜多少钱买的,我也需要一个,现在放大镜已经看不清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少见,楼主能找到这故障原因,高手

网友:
这种故障点 维修查找相对有难度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显微镜多少钱买的,我也需要一个,现在放大镜已经看不清了

这个是放大镜不是显微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BIOS没有挂在EC下面,LPC也能判断跑码不跑码吗,加分了谢谢

可以啊,EC下面没有挂BIOS EC一般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EC下面没有挂BIOS EC一般都是带程序的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楼主这个抓的一手好波   老司机

网友(2018-03-11):
抓波老手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