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一体机 CIH61S1 ver:1.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8-14):
客户送过来一台联想一体机  CIH61S1 VER:1.0  开机没有显示,拆机后发现内存发烫,上电1.7,更换内存上电1.4,看到论坛好多人都是上电1.4无显示,也刷过BIOS ,还是无显示,有没有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修了半天没好,最后叫换板了。

网友:
你换PCH看一下 是不是见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有思路先干桥。或者把桥压住看看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升压板容易出问题  你那个有没有升压板?

网友:
遇到过烧内存CPU也坏。先要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不要看论坛的案列 你的先具体分析下

网友:
屏幕坏了。显示后红绿蓝变换,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这机子,估计客户不会修了吧,内存坏,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子,估计客户不会修了吧,内存坏,屏坏

是的  直接报废了,白忙活两天,本来想送条内存修了,屏坏了送不起了

网友:
是什么机型 是B305之类的吗?

网友:
修了也没意思了

网友:
屏坏了也可以三,买张二手屏200多元,收客户400多元不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