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 不跑马

楼主(2017-08-14):
电流0.2 感觉么有跑马 电压正常。BIOS 刷过。机器是集成CPU 的。有遇到过这种通病的没。现在的主板都吧CPU焊接在主板上。真难修。恼火
cpu
通病

网友:
先确定问题 若真是U故障可以考虑换板子了

网友:
先把主要信号过一遍吧,集成CPU确实麻烦,才推掉一台CPU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