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FLEX 2-14 暗屏

楼主(2017-08-14):
型号:lenovo FLEX 2-14   故障:屏暗,借助灯光能看见联想标志,外接显示。确定屏故障。下图画圈是坏的元件,1个保险电阻、1个电感、2个电容,已经修复2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几台。。楼主老司机哦

网友:
还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以后留意下。

网友:
屏升压的故障,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这种但是换过,但是一般烧升压芯片的都直接换屏,因为会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但是换过,但是一般烧升压芯片的都直接换屏,因为会返修。

不会啊,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

网友:
玻璃盖的太紧潮气出不来,就腐蚀短路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高手,遇到屏坏的我只能换屏,一点办法的没有,哎

网友:
电容跟芯片坏了。正常,,怎么电感也能烧坏?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要是我估计直接换屏 一般不是保险坏的都换屏了

网友:
厉害了哈哈哈一定要支持这种帖子!!!,以后可以抢钱了。哈哈

网友:
接到这些问题的机器就知道来钱了  而且一般都给客户直接说换二手屏

网友:
太棒了 支持支持 感谢 这个2,。2版本找了好久

网友:
哎,羡慕呀,现在都没撒生意。。。。。。。。

网友:
你们这是在修屏幕吧,这技术还是可以的,一般我都是不敢修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烧得 ··电感·都坏 了··

网友:
电感也坏了吗  我手里正好有一张换下来的  我只换了保险和那2个电容 屏幕亮一下就暗  我换电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
恩,以前换过两个升压芯片,不出一两天就又烧了。后来遇到升压芯片直接换屏。

网友:
芯片没烧还好要是芯片烧了换的话一般都用不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