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5xm-a复位灯闪

楼主(2017-08-14):
一块华硕a85xm-a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测量pq312的+1.2v-apu没电,g级电压0v

这个g级控制电压来源于lm358这个芯片的第七脚,此芯片的第八脚12v是ok的,但是第五脚的电压为0伏
这个五脚是3.3v分压出来的,分压电阻一个17.8k,一个10k分压出来大概是1.2v,,拆开测量电阻没毛病
果断换了个lm358,然后上电,发现分压出来的电压有了,但是不是很稳定,拆掉pc321,稳定了

,这个电容漏电还蛮少见的

网友:
高水平的帖子搞不出来,只能搞这些初级帖子混点下载分了!下个点位图,分又没了、、、、、、、

网友:
在CPU座子边上,都容易遭受灰尘,进而引起氧化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  这种故障 最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