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 7010mt 三台同型号机子维修

楼主(2017-08-14):
1   戴尔7010mt  风扇转 不跑码   P24JPVSH  明显烧出一个洞  拆了能跑码了
2   戴尔7010mt  灯亮  风扇不转   电源输出二级管短路   换上就正常了
3   戴尔7010mt  风扇不转  各电压正常  强行开机能显   跑电源开机线有断线 请看图

网友:
楼主经验很是不错。

网友:
这是DELL 专修啊,DELL我这买的少,修的也少

网友:
平时修的也不多  客户从单位拉了三台DELL 过来   最后一花了点时间

网友A:
楼主修台板经验很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台板经验很足啊

也是边看边学   品牌机时间用长了 问题也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