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B85 V1.1不触发

楼主(2017-08-14):
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停止,并且不能触发。不能触发第一先测开机针脚,发现异常,0.38V。一般都是3.3V,个别是0.7V。0.7V是连接到三极管的B端,拉低后使三极管退出饱和状态。0.38V是什么鬼?没找到图纸,只能拿出看家本领,跑线路。发现如下线路走向

图片中R365是3.3V上拉电阻,C514是电容接地。这里应该在C514上测量到3.3V,可实际上是0.38V。接着跑线路

发现C514连接到R603上通过R603送入NCT5532D的29脚实现开机。怀疑IO损坏拉低了开机针的电压,所以拆掉了R603.结果C514上还是0.38V。这时候不用怀疑了,直接拆掉了C514,电压回复正常。把电容换了,在把R603焊回去,主板再上电就不自动开机了,并且能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开机PWRBTN漏电吧,造成上电就开机。

网友:
你这种的先干电容 ,再动别的 9成都是电容的事

网友:
小电容坏  就是送钱的活  有图纸或跑线功夫到家的 修好都不成问题

网友:
小电容坏的一般都是进水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