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60

楼主(2017-08-14):
板号 LA46   CPU  供电 修好了   报02F0     有人遇到过吗 ?

网友:
查下代码表,看看是哪部分的问题,针对问题找解决方案

网友:
龟壳挂的CPU有一定几率挂

网友:
是不是要放电啊 找百度看看啊。。。

网友:
#在这里快现在维修咋们还是太依赖通病了速回复#

网友:
换U...不行就更新bios.....小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