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3E进水机开机0.03A

楼主(2017-08-14):
一天天生意惨不忍睹,正准备关门了,来了个中年妇女拿着一个通红的笔记本,一看华硕a43e,日了狗 好久都没有修华硕的机子看到都怕了,客户说机子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那我这还是开着机的,客户是个什么乐队专门唱花鼓戏用来看词的本,里面有好多好多花鼓戏剧本,我说这一时半会搞不好,客户说等着唱戏呢,于是乎搞了台老爷机,把数据搞出来给客户用。

进入正题    华硕A43E 版号k42sd  机器最开始是待机0.02按开机键电流到0.03指示灯正常亮

          机器在我这放了一晚,第二天,按开关机键都没反应了,电流一直0.02我擦,拆开一看内存槽附近以及PCH附近都有进水的痕迹,忘了拍照,洗刷刷先修触发再说,首先操起示波器测下EC的56脚PM_PWRBTN#  首先看EC有没有动作,

看看波形 EC是已经有动作了的,说明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多半就是桥那边的事了,首先查PCH的条件   PCH待机供电以及RTC电路以及INTVRMEN等等。发现32.768只有电压没波形,于是换了个晶振,起震了

       按开关后电流又是0.03A,正准备看看有哪些电压有没有起来的时候,一按开关 日  一炮打到解放前啊 又不触发了,后来发现一加热桥32.768就起振,就可以触发,因为桥附近也有进水所以更加肯定桥有问题了,于是乎换了个桥

        换了桥终于稳定了把把触发了,大概测了下一些主电压,发现只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出来,因为华硕修的少,所以当时就纳闷了华硕不出cpu电压的电流居然这么低,记得 广达仁宝的机子不出二级电压电流好像在一百毫安左右,所以就先看了下二级电压,发现二级转换电压一个也没有出来,于是我们可想而知要是因为断线导致的不出电压肯定不会说全部都不出,可想而知 肯定是12v升压的问题,给所有 二级转换管G极上拉电压的。    测了下+12vSUS只有7v左右 上面那个电路图是随便找了一个华硕的作参考    测了下主板上的PD8102两个复合二极管中的一个  有一个二极管的二极体值无穷大,找到元凶,于是换了它换了之后电压实测有11.7v,

换了之后电流嗖嗖的接屏哈哈亮了
                                                                           最后附点位图和bios

    好久没发帖了,现在穷得不行各位看官给加加分呗 ,哪里有错的地方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老司机。。。。现在修华硕的机子确实怕。。。。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有图纸和点位。。可以根据来修

网友:
不过华硕爱坏电阻。。。。这款机器  好像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维修老手了,思路清醒,有条理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