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14):
昂达H61,REV3.0,主板供电正常,可以跑马,跑到69前后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没有找到这各版本的BIOS ,我换了个G530的CPU,可以显示,但是5声报警后就掉电了,处理器是好的,客户原来的处理器也是好的,南桥已做,还是不行
自动重启

网友:
还是要示波器 比较。 问题不好修

网友:
G530 这些cpu好坏 建议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可能需要刷BIOS,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换个板子给客户。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电源盒的带载能力 还有掉电的时候看哪路电压或者信号先不对的

网友:
内存 CPU 电源 查查看看,,

网友:
换个板子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