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小修AOC-液晶电视-L19DH83

楼主(2017-08-14):
今天来了一台AOC液晶电视,L19DH83
问题为,通电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快速拆机,内部如图:

芯片型号和板号:

检查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
12V输出工作电压,正常:

5V输出工作电压,正常:

驱动板的1.8V工作电压,正常:

当检测到3.3V时,电压只有2.41V,不正常。

检测3.3V转换管的输入电压5V正常,3.3V转换管输出经过一个电解电容和几个贴片电容到主控芯片,那么有可能是转换管本身不良转换效率不够导致电压低,要么是点解电容坏(容值不够)不电压拉低,要么就是贴片电容有坏的,要么就是主控芯片有问题,手上也不可能有这个主控,打数值也没有见短路的,只能先排除主控了,因为这显示屏进了好的小强,很脏,3.3V的转换管也有点变了颜色,决定先换它,料板拆一个装上去试机。果真是它坏,3.3V已出,如图:

通电试机,指示灯也亮起,按开机键画面出来,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问题点:不开机的问题为5V转3.3V的稳压三极管本身不良转换效率不够,导致电压低引起的全机没有反应。

亮机备份,内含2个程序25和24

网友:
维修还是修电压的问题最容易,因为可以直接量出来,其它的都不好办

网友:
有时有些电压全出来的就得考虑固件问题,但相对固件问题是少,除了三星的破机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楼主精神可嘉哈

网友:
我觉得要是信号有问题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有时有些电压全出来的就得考虑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