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6C板号K46CM REV:2.0电流正常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7-08-14):
最近生意惨淡,闲的蛋疼的时候,同行拿来一台电脑说点不亮,内存换过了也不行,说可能是主板问题,让他留机检测,具体什么情况再打电话跟他说,三言两语直接打发走。
好咧接下来进入正题,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0.9-1.1-1.0-1.2A,心想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按了下大小写切换键咦灯有反应,于是找个显示器外接也没反应,看来想偷懒是不行了,拆机把主板端的屏线拔掉再外接还是点不亮,看来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电流正常所以理解为主板供电应该都出来了,所以也没去量它,怀疑显卡和BIOS,先软后硬,上论坛找BIOS,刷了三个不是不触发就是电流上不去,最后不想找了,也没分了,直接上某宝买了一个刷上接屏直接秒亮。最后附上显卡图和亮机图还有完美亮机的BIOS。省的有人又想取消我的认证资格。不求大家加分,只求今后大家碰到这种故障的时候能够免走弯路,节约维修时间,毕竟有时候刷BIOS能刷到怀疑人生。

BIOS在二楼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上传附件都要出点问题。

K46CM REV2.0.7z

3.5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补上BIOS

K46CM REV2.0.7z

3.5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握草,刷三个不亮楼主依然坚持BIOS问题也是了厉害了,我一般刷一两个不行就干显卡了

网友:
楼主的坚持不懈终于得到了回报,也可以了

网友B:
现在分怎么难赚,刷到第二个基本就放弃BIOS了,狂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握草,刷三个不亮楼主依然坚持BIOS问题也是了厉害了,我一般刷一两个不行就干显卡了

因为原来电流正常的,刷后不正常所以坚持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分怎么难赚,刷到第二个基本就放弃BIOS了,狂焊显卡

因为原来电流正常的,刷后不正常所以坚持BIOS。要是拿过来电流也不正常,估计也干显卡了

网友C:
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就知道是BIOS的问题,但是在论坛下载了N个也不行,真的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
又是BIOS,低压版的机器,BIOS资料出问题的真心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发大财

网友D:
我最多也是刷两个。因为分太贵了。看来以后要刷三个了

网友E:
现在维修的生意也不好做了,价格也收不起来,现在会修的在修,不会修的也在接客户,搞不定了又会摔给别人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多也是刷两个。因为分太贵了。看来以后要刷三个了

主要是刷上跟原来有所差异,要是刷上跟原来的故障一样,估计也不会再刷了。

网友:
哈哈   论坛好多坏bios啊 还好没有被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维修的生意也不好做了,价格也收不起来,现在会修的在修,不会修的也在接客户,搞不定了又会摔给别人会 ...

是的好多拉皮条的

网友:
楼主坚持自己的想法 所以成功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就知道是BIOS的问题,但是在论坛下载了N个也不行,真的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

论坛的BIOS是的,要么不触发,要么点不亮,要么亮机慢,要么二次开机,要么版本号没写,反正各种残缺。希望论坛早日出一套审核标准。

网友:
发bios 要写的清楚  影响判断 要不搞死了

网友:
楼主主刷了3个都不亮,从网上买了一个就亮了,楼主当时有没有对比一下程序里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我一般都是淘宝买BIOS论坛有的有问题

网友:
k46cm 的bios论坛刷了都不行 刷楼主的试一下

网友:
论坛现在就是这样,有时候写的对的但是刷上根本不行。现在下载分直接难赚啊,不知道改革是为了什么

网友F:
论坛的BIOS很多都不行,有些版本有差异。。。。。 浪费好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的BIOS很多都不行,有些版本有差异。。。。。 浪费好多分

是的 现在分又难挣  有时候真的很无语

网友G:
BIOS也影响屏和外接不亮??                      理论上不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BIOS也影响屏和外接不亮??                      理论上不对啊

电流正常 大小写灯可以切换,按Ctrl+Alt+Del电流也有反应。 就是内接外接不显,最后就是刷BIOS好的,没动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正常 大小写灯可以切换,按Ctrl+Alt+Del电流也有反应。 就是内接外接不显,最后就是刷BIOS好的,没动 ...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是BIOS的,以后我也多留意留意

网友:
现在的BIOS 好多刷了都不亮,要盖程序。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同样这个问题,刷bois不亮,看了发的文章我在刷个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容易坏,刷了三个才正常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啊,现在BIOS出现的故障可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