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OMNI105自动开机

楼主(2017-08-14):
惠普OMNI105     开机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后自动开机   PE也是一样  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A:
先看下触发相关线路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触发相关线路都正常不

已修好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触发相关线路都正常不  已修好    换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