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奇怪的问题 进游戏暗屏

楼主(2017-08-14):
DV4 奇怪的问题  进游戏 暗屏   原机器是独显 216-081005  显卡坏认不到独显  换了显卡  独显正常显示    可是奇怪的是玩LOL正常  玩CF进游戏 偶尔会暗屏    暗屏次数挺多的    只有少数 没暗屏    没暗屏的时候  玩都正常     暗屏到时候接外接都能正常玩游戏 拆下来量 屏 主供电19v    LED_EN  3.3   LED_PWM 2.8都有  屏不升压    吧游戏关掉退出 屏就亮   很奇葩的问题

网友:
高手呀;感谢大神指点,小弟又长进了

网友:
bios,显卡,屏线································

网友A:
暗屏的时候有3.3V屏供电吗?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时候有3.3V屏供电吗?

按屏的时候  屏的主供电19V  EN 3.3  PWM 2.8  都正常 的  换了个屏试了   不黑屏了  单游戏还有黑边   真是奇了怪   用黑屏的屏就没黑边   搞得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屏的时候  屏的主供电19V  EN 3.3  PWM 2.8  都正常 的  换了个屏试了   不黑屏了  单游戏还有黑边    ...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你说的这几个都是管背光部分的,19V是升压给背光供电的,并不是屏的主供电。
屏接口处有另外一个3.3V主供电(不是EN这个3.3V), 我遇到过有3.3V EN,但没有3.3V主供电而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你说的这几个都是管背光部分的,19V是升压给背光供电的,并不是屏的主供电。
屏接口 ...

那些都有3.3V的  要是没的那几个电的话  屏就不显示了  我没遇到过 这2个电没有引起的暗屏   但谢谢哥们的提议  我明天再在暗屏的状态下测下看看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屏接口周围某些小元件性能不良了,导致机器高负荷运转时某些信号没出的来,导致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