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 换显示触摸座子

楼主(2017-08-14):
小白又来请教了 请问换显示触摸座子新座子要先上锡吗?还是处理好焊盘直接焊就好呢。。

网友A:
当然要先上锡,座子上弄些低温锡,风枪吹吹直接安上就好。

网友:
详细一点啊。学习来的
苹果机器的来详细一点你

网友:
需要上一些低温焊锡,烙铁处理好。再放座子

网友:
路过学习,多谢楼上的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先上锡,座子上弄些低温锡,风枪吹吹直接安上就好。

主板上的要上锡  内联座上也要上锡吗?

网友:
主板上低温锡,如果主板上的比较均匀饱满,内联座可以不上,稳点一点就都上了

网友:
处理好焊盘,上锡,用电烙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