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3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14):
dell 14-3443 ,接机,开机不显,机器很新,刚刚过保,客户要得急,先按显卡芯片故障给他报了价,
     拆机,测试,看电流跳变几下,停在0.61左右,电流应该是全部出来了的,仔细观测,发现触发过程中,屏有淡淡的光线变化过程。很淡,几乎看不出来。
    虽然按经验来做会最先想到显卡,桥,但这次想了下,还是先从简单到复杂,先排除屏的嫌疑,拆屏,30针的,翻了下料件堆,找到一张坏屏,30针的,换上一次,亮了,***** ,还真是屏的问题。
     好吧,看看能修不,不行就只能换屏了
     撕开黑色保护膜,仔细 检查了下,找到元凶,有两个电容阻值不正常,只有几欧了。相连的还有一个保险,也不通了,而且都在LED电路附近,没错了,就是他了,拆电容,找到坏的,换掉,再换掉保险。测试,亮机,组装,搞定。
   附图,作参考。

       发贴不易,诸君看得高兴,加分鼓励下哦的。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一台暗屏的,撕开黑胶纸捣鼓一下亮了,可是屏幕右边一条亮线。也不知道是以前就有的还是修了之后出现的

网友:
19V 升压主供电短路。这个电容好值钱哦

网友:
这里是比较容易坏,,受潮时间长了就短路了,有些二极管和电感也会一起坏

网友A:
楼主是帮修好了屏?怎么不保价说屏坏那样换下来的屏又可以弄好多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帮修好了屏?怎么不保价说屏坏那样换下来的屏又可以弄好多爽。

同行的,而且已经先报了价了,不好改,再说只是修屏,不是换屏,报价不会很高的。

网友:
楼主不错哦,很多人可能直接干显卡了,哈哈

网友:
还有二极管也比较容易坏最近遇到这种暗屏的好多了。

网友:
有些电脑经常哎出现这些问题。不知道是时间长了还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我手上一堆机器,一点头绪都没有,6代的机器,图都没得一个

网友:
感觉现在LED屏暗的好多都是,升压电容或者芯片的问题。

网友:
维修这么多年,就是喜欢大短路,电容短路,直接秒杀,还简单

网友B:
运气不错。。。要我有可能干显卡了

网友:
19V 升压主供电短路。这个电容好值钱哦,顶起

网友:
运气很好啊!!!电容短路的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要我有可能干显卡了

侥幸,一念之差,差一点跑偏了。

网友:
这个电流都不会想到屏是暗的,还以为没过内存呢……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麻烦呀.............

网友:
电流停在0.61不在跳变的话 会觉得电板问题比较多......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屏啊,一般我们这种问题也能修

网友:
不接屏时的电流是怎样跳动的呢,这个应该能判定出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厉害了哈哈哈一定要支持这种帖子!!!

网友:
暗屏都好修 实在不行就改一块升压点就好了

网友:
好好好···电流有跳变··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以前修到过,换电容用不住,最好还是换屏,

网友:
哈哈思路很明确的呀,好多会来一套显卡把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20-04-22):
我这有一台。电流跳变到0,69,不再动,黑屏,键盘大小写灯不亮,打算刷BIOS,不行可能是CPU问题了,先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