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11252-1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14):
老规矩先上进水图 3v5v  管理  进水严重  直接换掉,换好打了下阻值 没短路 ,直接上电,电流0.4掉电,瞬间测得只有内存1.5v 和  3v  5v其他电压全无。既然只有内存电压 无  其他电压 那就重内存电压查起,既然1.5 输出正常  那么1.5的PGgood  正常么? 实测 无电压,没商量直接换掉  ,换完RUNPWROK  3.3  出现了 ,但是其他电压还是没有,在看RUNPWROK去开启哪路供电了,发现去了1D05V ,于是开始测量  芯片51211,芯片供电  开启  都有  无输出,没研究 直接干,换完上电  一路小跑 开机进系统....  打完收工............

网友:
实测 无电压,没商量直接换掉

你这样说都不知道你换掉的什么。是上拉电阻腐蚀了?还是换的电源IC

网友:
高手呀;又有耐心,小弟赞赞,小弟又长进了

网友:
吹的还是换的  加焊估计不行吧 会返修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搞好了,不错·····························

网友:
换的  51211 这个芯片好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图文讲解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进水机严重的有时候修好这个故障,又来那个故障,也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