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NM-A141主板烧坏

楼主(2017-08-14):
   这机器我折腾好久了呀!拿来主板烧坏 看图纸把电路接好  可以开机显示  电池用不了   后面装机以为可以用了 交给客户 客户说用着很卡  以为主板没有修好 就说直接换板吧!板子订回来 居然还是很卡 这样就纳闷了 换内存 换硬盘  机器本身自带60G固态另有一个机械1TB  没有想到会坏 换了硬盘之后电脑速度哗啦哗啦的进去了 这下头痛了呀!因为换主板的费用就很贵 本身主板订回来700 在加上换硬盘及维修费用 客户说 换了主板还不行 就不修  我想了现在不是主板问题 之前修好的还可以拿出来试下 。。。几分钟装机之后 也正常开机 速度也很快 唯独一个缺陷 就是PL21电压偏高 2.0V   现在客户打游戏掉电 用其他的正常  我测试买回来的主板 PL电压是1.65V上下波动  有个PR290 4.7欧电阻烧了 之后电路就断线了 现在就是想办法把电压拉低 请教各位该怎么操作。

网友:
PL21 是隔离 后公共点 那;i? 偏高是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
应该反馈还有问题,继续仔细查吧,

网友:
这个修还稳定啊  最好不要这样 估计会返修

网友A:
测试温度看高不高,还有一个显卡供电管容易出掉电的通病

网友B:
维修思路清晰,但是你改成那样的,不怕后期返修?

网友:
现在就是显卡电压偏高  玩游戏温度过高 不打游戏没有问题 关键客户专业打游戏用的呀!玩其它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温度看高不高,还有一个显卡供电管容易出掉电的通病

就是打游戏温度过高啊 玩其它没有问题  估计就是显卡电压偏高 造成的   有什么方法把PL21电压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清晰,但是你改成那样的,不怕后期返修?

这么粗的线接上去还会返修 那就奇怪了 我拆拆装装数十回了 都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这样应该不稳定吧   是不是PCB板夹层有问题?

网友:
这样维修 的                   容易出现返修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修,,要是我直接就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