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 M4A88T-M-LE 主板SATA口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7-08-14):
今天来了一台主机,主板是华硕  M4A88T-M-LE 主板,问题为,进不了系统,本以为是软件问题,重装应该可以解决,他又说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嗯,好吧顺便帮你检查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装系统前我都喜欢检查硬盘有没有问题,开机进BIOS调顺序时,发现没有检测到硬盘,换了一条SATA数据线和供电线,还换了其他的接口,还是没有检测到硬盘,心想不会是硬盘挂了吧,找来一个试机盘接上,也是没有检测到硬盘。只能是BIOS或主板其中一个有问他了,拆机:
如图,图中6个SATA都不能用:其他没有问题。

看了看主板原来被人修过了,是二修板。

IO动过:

mos管也应该换了

背面有飞线,走线是到内存的。

stat接口是到南桥的,测测南桥工作条件没有发现问题。把心一横,加焊一下。

装好试机,进bios看看,SATA已经能识别硬盘。

经过反复测试没有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亮机BIOS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怕不久会返修,最好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怕不久会返修,最好加个散热风扇

是的,如果客户使用有独显还好,集成 南桥温度很高。

网友:
SATA接口是南桥管理的,可以先打一下SATA接口中间两根线的对地阻值,然后再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B:
我有一片M4N78的大板也是SATA不认。加热了没效果
……。现在IDE用的人也不多。就直接扔掉了

网友C:
最好是重植桥 不然返修机率高啊!!

网友D:
台板  还二修  要是我  都不修

网友E:
这板检测不到硬盘加焊下南桥还是可以的,重植桥 就没必要了

网友:
谢谢分享BIOS 需要在下载下来

网友:
SATA口识别不到了,要么查查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SATA时钟是否正常,查查给桥的SATA_COMP供电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的情况下,加焊下桥再看看。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怕不久会返修,最好加个散热风扇

这到是的,一般这样的故障,其实加焊并没有重植来的时间长。如果情况允许,最后重植下。或者就是加强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M4N78的大板也是SATA不认。加热了没效果
……。现在IDE用的人也不多。就直接扔掉了

N78单桥主板,加焊无效,如果25M晶振都正常,SATA_COMP信号也没问题,那确实和桥自身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重植桥 不然返修机率高啊!!

看样子是个老手,知道这类主板加焊其实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板  还二修  要是我  都不修

句容大神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检测不到硬盘加焊下南桥还是可以的,重植桥 就没必要了

像一些990FX,970这样的板子还是有必要搞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