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手工激活电池吗?

楼主(2017-08-14):
如题,用常用维修工具激活
笔记本
电池
笔记本

网友:
平板电池可以给个电压激活,笔记本电池不行哦,要用专用的工具解锁。

网友:
不行,我用20V电过,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是很想知道,应该没有好办法,只能换新的

网友:
我这边上有个卖适配器电池的店,有个激活电池的工具,好多亏电保护的电池都是给他们救活的。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个修电池的,解锁一次三十块,好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