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2=3K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14):
知道的麻烦跟我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找图纸   对图纸看型号

网友:
问题是  图纸也找不到哦   主板型号是  GH5KNX1  MB  1.0

网友:
42=3K 应该是场馆的,啥故障,这机子是杂牌的。如果是场馆找一个一样有去代换。

网友A:
42=3K 型号为QFN8 还有您可以去问下淘宝专门卖芯片的把这42=3K代码给他,比你在论坛上问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3K 型号为QFN8 还有您可以去问下淘宝专门卖芯片的把这42=3K代码给他,比你在论坛上问快多了。

QFN8是一种封装,可不是芯片型号。
从图片上看这个芯片至少10个脚了,不可能是QFN8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8是一种封装,可不是芯片型号。
从图片上看这个芯片至少10个脚了,不可能是QFN8封装

https://s.taobao.com/search?ie=u ... mgfile=&q=qfn10电源芯片&suggest=0_1&_input_charset=utf-8&wq=QFN10&suggest_query=QFN10&source=sugge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8是一种封装,可不是芯片型号。
从图片上看这个芯片至少10个脚了,不可能是QFN8封装

您查下QFN10 看看吧!不然我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找淘宝的经常合作的,他说是QFN8 我又问了QFN10 叫我对看看咯

网友:
问一下淘宝人员...........................

网友:
是一个贴片三极管

网友:
这种芯片还真没有遇到过。。。可以问问淘宝。。

网友:
直接找淘宝 问卖芯片的 看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