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有待机不上电

楼主(2017-08-14):
ACER E5-471G有待机不上电暗开关有电流0.02 待机时候看不到电流 0.00 但是有3.5V 电压 开机后到0.02 掉到0.00
E5-471G

网友:
找图纸慢慢查,总会有发现的,希望好运

网友:
后极有微短路或者待机芯片问题建议换一个试试,宏基的笔记本都挺好修的。

网友:
查一下触发的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再修这个 我的是不触发 正在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