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346 不触发

楼主(2017-08-14):
机器:ACER MS2346  S3
板号:HM2_CR 12201-2 I5集显
问题:不触发
一台ACER不触发,测系统供电3M5M..无,发现是3M5M电感阻值很低,拆出51125A芯片,3M 400多欧姆,5M一百多欧姆。换上51125芯片,待机还是不出来。。51125各工作条件都正常,除1PIN 6PIN无控制电压,追查到

PQ4101Q4102 2PIN 5PIN 无3.3V 。拿下PQ4101后,2PIN 5PIN 3.3V。。2PIN去了EC;5PIN去了D3601和U3611,

断开U3611R3628 待机电压3M5M正常产生,U3611的4PIN, 5678PIN电容都排除,也排除本身U3611,换一个全新上去5678PIN只有2.几V。。。
D3601这里没有搞明白,有明白的大神麻烦讲解一下,这台机由于赶时间我只排除到这里了,D3601这块信号没有组个去查。。最后是拆了PQ4102亮机,
各功能一切正常。。。另外说下,下了此机几份图纸全都是不对的,只有一份才是真的。我现上传上来,麻烦大家对着去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M2_CR 12201-2 0417

网友:
你这什么内容也没有呀,你这是骗分的

网友A:
一般这种信号都懒得去查,直接管子拆了。只要没问题就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信号都懒得去查,直接管子拆了。只要没问题就收钱

                                  我不太明白这里电路的作用,这里的几个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不太明白这里电路的作用,这里的几个信号有什么作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