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冲电问题

楼主(2017-08-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ideapad  S300说电池不冲电了,换块电池,正好有块原装的电池,前段时间给客户定的,客户没来拿类。装上试了一下能冲电,定电池,到货换上,能冲电,客户拿走三天回来了,说冲电到百分之60就不冲电了,我试了一下,冲到百分之六十就显示未冲电,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就开始冲电,电源选项也没有设置,BLOS也刷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大神们给支支招吧,

网友A:
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关闭电池养护模式,开启高性能就可以了,如果开启电池养护模式的话电池电量充到60%就停止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关闭电池养护模式,开启高性能就可以了,如果开启电池养护模式的话电池电量充到60%就 ...

谢谢你,问 题按你说的法子,解决了,能冲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关闭电池养护模式,开启高性能就可以了,如果开启电池养护模式的话电池电量充到60%就 ...

当时也想过装电源管理,当时是觉得一个软件不可能能控制硬件,当想想他只是在硬盘里安装的,不装它也应该冲电的,。。。看来我的想法是错的。谢谢你

网友:
装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  就可以更改 冲到百分百了

网友:
这个是系统电源管理里设置的,以前遇到过,修了充电电路所有,最够调好的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之前有修过换主板不充电,装了电源管理好的,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