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开机0.213-0.315跳变

楼主(2017-08-14):
触发那些正常就不说了,内存供电1.3V正常 GPU电源无 PU8501 第3脚EN无电压, 手上无图纸只有点位图 ,看下一张图 Q7810第6脚时有12V时无12V有的时候很短1半秒的时间而已。现在查不出缺那住电压。这款机子有通病?

网友:
查一下 后级电压看看有没有出来   3V  5V  1.5V    看看

网友A:
先刷一刷BIOS吧。

这款桥CPU一体的也爱虚。

网友B:
转换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没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刷BIOS吧。

这款桥CPU一体的也爱虚。

BIOS 刷过了,跟BIOS目前无关系, 他电压有出来过锡悍也有可能,不过锡悍不太确定

网友:
都有点位图了按线路慢慢往上查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换供电都正常吗

1.35V转换电压不正常,这组电压没转换出来也会导致 ?GPU供电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刷过了,跟BIOS目前无关系, 他电压有出来过锡悍也有可能,不过锡悍不太确定

你用什么牌子的BIOS芯片刷的,这款机挑芯片,芯片不对就是0.2几和0.3几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5V转换电压不正常,这组电压没转换出来也会导致 ?GPU供电不出来?

先修转换电路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差那个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这一体u桥好像容易虚,走有铅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其他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

网友:
1.35V转换电压不正常,这组电压没转换出来也会导致 ?GPU供电不出来?

网友:
板载的CPU很容易坏,用BGA先预热半小时再加热到200停止

网友:
没有那么多通病     ...................

网友:
R7709这个电阻测一下,量下两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电流信号整体没起来,加热下南桥看看,是不是虚掉了

网友:
LZ 都查到1.35V转换电压不正常 怎么不继续查下去呢   看看是神马信号不正常 导致1.35V转换不出电压啊

网友:
我会打击你 告诉你 cpu 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