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搞死一个A8,测量短路了

楼主(2017-08-14):
前两个月买的一片二手小六主板,昨天晚上突然没背光了,换了背光IC后正常,装机试机没触摸,之前这块主板有过一两次,使用过程中,触摸失灵,没在意。今天直接没触摸了,去下触摸IC,发现问题所在了,如图的点没阻值:

没办法,可能这主板本来就是摔过的,不稳定,CPU虚焊了,拆下CPU,没掉有用点,一测CPU,CPU死翘翘了,又搞死一个主板,这CPU比A5,A6,A7容易吹死多了,看到就头疼(如图的点短路):

拆了好几个U,发现PP0V95_FIXED_SOC都短路,不知道怎么办,不管了,先扔一边,这也许就是好多人选择打磨的原因了

网友A:
损失有点大哦,这板需要千把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损失有点大哦,这板需要千把块吧。

跟认识的二手手机贩子买的,100块

网友:
不只亏了cpu,还有很多时间浪费在上边吧

网友:
有专门学习过A8焊接吗?实地学习或远程学习

网友C:
CPU倒是不容易坏,上下层太容易变形了,变形装上层老是不能全部焊到位。

网友D:
原来 是这样的  太费劲了  最后怎么样

网友:
最后怎么处理的  老板  有后续么
怎么再弄

网友E:
伙计 你这是怎么想到去打CPU阻值的 你每次拆完CPU都要去打CPU的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伙计 你这是怎么想到去打CPU阻值的 你每次拆完CPU都要去打CPU的阻值吗

之前练手装上CPU总是短路,而且集中于这一路供电,后来怕麻烦,看看CPU是不是坏了,坏了就不去装了,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 是这样的  太费劲了  最后怎么样

不搞了,CPU死了,没啥意思,100块钱的无ID主板,也是一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倒是不容易坏,上下层太容易变形了,变形装上层老是不能全部焊到位。

A6,A7都没有A8容易坏,这CPU太脆弱

网友F:
二手佬一百块卖你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可能u早就挂了!

网友:
a8这u不好干哟,头疼。一不小心就坏掉了,而且没有配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手佬一百块卖你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可能u早就挂了!

好像是从一个屏碎的机器里拆出来的,是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认识的二手手机贩子买的,100块

100元是无锁无id的主板,也是比较便宜了

网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shouji可以来这里学习一下焊接CPU

网友G:
SOC供电短路了,可以加电把CPU烧一下,烧开了一般都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C供电短路了,可以加电把CPU烧一下,烧开了一般都是能正常用的。

芯片短路能烧开不?大神,又什么好办法

网友:
先学习  再动手 不然浪费太多  视频学习也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OC供电短路了,可以加电把CPU烧一下,烧开了一般都是能正常用的。

我TMD尝试烧了一下,从9Ω烧到了完全短路 0Ω。。。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的头衔,就知道我是来过实地的,2015年7月实地手机维修,被坑惨了

2015年那是干A6吧,现在是A8再来学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地方学这类焊接的么,现在电脑生意差,想做手机类的,怕就是也晚了

是有点晚了!不过现在不学,过几年更晚!

网友:
这个是咋个测量坏没坏的?到现在都还没有搞过一例CPU

网友:
方法不对。你得先知道你倒底错在那一步。估计你是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TMD尝试烧了一下,从9Ω烧到了完全短路 0Ω。。。还有救吗

SOC用1V电压去烧就可以了,如果你电压太大那就没办法了,基本都挂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