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显卡花屏。

楼主(2017-08-14):
650显卡花屏。加焊显卡核心无果,加焊显存无果, 结果是显存供电不足引起,正常1.5v。只有1v,换掉供电芯片正常

轩辕思天 -5 上个亮机图,维修图。我就把这扣的5分还你,并给你加5分!

网友:
1v  竟然也能显示?

网友:
没有做基础的检测,盲目加焊走了弯路

网友:
修得不错 细心加耐心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
滤波电容也会这样子,修个很多这样子m9(`)就是你!

网友:
最后一次跟你说了  不要这样发贴  下次再发 就处罚你了

网友A:
我这两天搞了20个V星6770显卡,有两个就是显存供电低,正常1.6这两个都是1.2供电芯片换了没用,是8720a芯片周边电阻电容都换了电压起不来,咋个回事呢。可以点亮游戏黑屏,望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搞了20个V星6770显卡,有两个就是显存供电低,正常1.6这两个都是1.2供电芯片换了没用,是8720a芯 ...

你看看原来的是8720a吗,可以修改FB脚上下拉电阻提高显存电压

网友:
毫无真相的帖子,另外你已不止一样这么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搞了20个V星6770显卡,有两个就是显存供电低,正常1.6这两个都是1.2供电芯片换了没用,是8720a芯 ...

查下反馈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不,有图纸或者同样的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反馈的分压电阻阻值正常不,有图纸或者同样的显卡试下

打下后级阻值,看下有短路不,排除电路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一个V星GTS450显卡   没有显存供电 换一个芯片    电压只出1.3V   打不上驱动 用用花屏  换一个原型号的好了

网友:
糊弄人的帖子,上来不查供电就加焊主芯片和显存?

网友:
1V能显示?差这么多,楼主上个图都懒得上。

网友(2017-11-10):
给下次维修带来了经验 下次先测量电压!

网友:
修卡必备技能,先打值,在测压。A卡5大电路,N卡四大电路

网友:
经验害得人啊。 到时候显卡换。显存换了还是如此。

网友:
显卡没学过,进来看看涨知识,A卡5供电,N卡4供电

网友:
650核心供电电压大致多少V?  我有块七彩虹560,核心0.88V,不装驱动可以正常工作,装了驱动就不工作了,DOS下刷bios也刷不进。 12v 3.3v 正常,显存1.5v,还有一PVDD 1.05V,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压, 望行家指点

网友:
楼主这是走了多大的弯啊,今天下班回来也修好一块HD7770的全版无供电风扇都不转,换了好几个零件才救活

网友:
HD7770的全版无供电风扇都不转,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

网友C:
A卡5大电路在哪测啊,N卡4大电路又在哪呢,没学过这个
hong1099822616
按时序来,先核心,后现存供电,还在留意接口有个5v的电压,多数是7805转过去的。还有就是核心内部有一个3.3v电压,一般是个稳压器转过去的,最后,还有行场和三基色的对地阻值留一下,还有就是gpu温度高。很容易就
详情

网友:
显卡花屏,一般是GPU坏了或虚焊,原来显存无供电也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5大电路在哪测啊,N卡4大电路又在哪呢,没学过这个
按时序来,先核心,后现存供电,还在留意接口有个5v的电压,多数是7805转过去的。还有就是核心内部有一个3.3v电压,一般是个稳压器转过去的,最后,还有行场和三基色的对地阻值留一下,还有就是gpu温度高。很容易就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