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8LM00006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8-14):
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测量主板电压基本正常,怀疑程序问题。主板驱动型号是SM281CLB10,2,先在线读写,不认 。拆下来也不识别 .看存储器型号没有,。找个电脑主板上的w25q80用RT809编程器写完,焊盘空间不够先焊一面,另4脚飞线。单板通电按开关机键OK。
   要注意的是存储器   和边上的小元件  太近容易飞,希望这贴对同行以后有帮助。
   附上数据与图

网友A:
程序芯片坏的比较少见哦,一般都是程序坏的多

网友:
刚刚文件没有传成功 章平电子AOC

网友B:
只能这样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焊上去

厉害了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不错  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焊上去

这样 还是用胶固定吧
要不会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 还是用胶固定吧
要不会松动

一边是焊在板子上的  不会松动 修边好多这样的了  芯片坏的还是少数

网友:
要注意的是存储器   和边上的小元件  太近容易飞,希望这贴对同行以后有帮助。

网友:
这个是屏型号  和机子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芯片坏的比较少见哦,一般都是程序坏的多

光花在读这个坏芯片上面的时间 就有半小时了    找又花了半小时   最后只能改

网友D:
厉害了 我的哥   好像不是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我的哥   好像不是很结实

有4个脚焊在板子上了  问题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