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d显示器接负载供不起,偶尔又正常

楼主(2017-08-14):
LS2033wd 这电源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比较少见(至少对于我修的来说),不接负载5V正常,接上负载就变成3.9-4V跳变,
先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先感谢了!

网友A:
6个脚 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是 用2263代换

网友A:
这里有教程
、液晶显示器电源IC-小6脚芯片的处理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10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个脚 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是 用2263代换

楼主说的是这个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教程
、液晶显示器电源IC-小6脚芯片的处理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1104-1-1.html ...

感谢楼主,楼主 好人,我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芯片么

芯片我没买过哦,都是跟老板说 2263 他就拿给我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可以使用2263电源芯片试试看

网友C:
换芯片好了吗,小启动电容损坏也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此电源板负载不起,不接负载5V正常,接上负载就变成3.9-4V跳变;终极解决方案;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芯片好了吗,小启动电容损坏也会带不起负载。

此电源板负载不起,不接负载5V正常,接上负载就变成3.9-4V跳变;终极解决方案;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解决了

网友:
这种小芯片坏的是很多,丝印也不好查,可以按上面的改线,也可以能淘宝查丝印,很多时候能查到型号

网友:
可以换个小6脚试试看呀                    一般它的问题多一点